[求助] ILA调试新情况。

楼主(2018-01-19):
最近使用ILA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1:在代码中标记了观测信号后,综合之后set up debug,把标记的信号放到观测列表中,然后问题来了我把采样深度设置成2048,勾上trriger 和capture,然后finish,之后再综合,实现,产生bit文件,然后下载到板子上,采样深度,还有采样起始位置的设置都消失了,波形只采了1024,trigger有,可以用来设置触发,但是capture没有,明明勾选了的。

之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大家有遇到过吗?给指点一下吧。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的代码造成的,功能仿真完全正确,板子上却不行,我是读rom中的数据,但是地址始终保持为0,明明地址加信号已经使能了,抓到地址加使能信号了,一直为高,但是地址就是不加,始终保持为0,只能抓到rom中的第一个数据,我分析不出什么原因,很可能是ila操作不当,但是ila也没有什么可操作的地方啊。。。

以前下载程序到板子上,ila的dash board中完全可以设置采样深度的,还有触发起始时间,现在这些选项都看不见了。。。。开始的触发时间是我以前设置的20,我怀疑是旧的设置完全阻碍了我现在的调试,会不会把旧的设置完全移除就可以了,又该怎样移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