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IPELINE ADC 高频输入时性能下降

楼主(2018-01-19):
各位:

小弟最近流片一个PIPELINE ADC的新品,设计目标是24M10bit使用的是传统的架构,每级1.5bit,最后一级是2flash架构,总共9级,加了个一个采样保持电路,也是开关电容的架构,前仿真和后仿真ENOB>9.5bit(fin:100k-11Mhz),芯片测试回来之后的问题是:ENOB随输入频率下降很快,测试考虑输入频率与采样频率互质,以及采样点数位4096,采样频率30Madc时钟考虑了jitter的影响,测试时使用的是24M的晶振产生的,jitter几乎可以忽略,测试也是非常小。

100K附近:ENOB=9bit

1M附近:ENOB=8.9bit

2M附近:ENOB=8.7bit

3M附近:ENOB=8.5bit

5M附近:ENOB=8.2bit

8M附近:ENOB=8.1bit

10M附近:ENOB=8bit

测试的架构如下图,左边是用了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电路,右边是ADC,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VIN使用的是泰克的信号源,50Ω的阻抗匹配考虑了,VCM是ADC的参考电压,外面加了大的滤波电容的。

电源是LDO供电的,纹波在20mV

电源电压是:3.3v,共模电压1.65v,输入量程是2Vpp,采样电容是0.4pF

ADC测试系统图

ADC测试系统图

楼主:
有同事怀疑是电源引起的,输入频率高的时候采样电路容易受干扰,大家觉得科学不?

网友:
信息量太少无法判断。
请提供详细的设计信息:工作电压、输入信号幅度、输入共模、采样电容等。

网友:
请上传测试的FFT频谱图。从SNR,SFDR,HD,SNDR性能可以大体知道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是:3.3v,共模电压1.65v,输入量程是2Vpp,采样电容是0.4p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班了再提供,谢谢

网友:
信号源问题吧,要找一个好的信号源,用带通滤波器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泰克的AFG1062信号质量确实不高,目前在寻找高信号源在做实验。

网友:
怀疑是电源引起

网友:
都有可能。没有INL/DNL 和HD SNR等信息没法判断。

10M10bit测试左右不用考虑太多,但速度精度再往上,各方面都会遇到瓶颈。

楼主(2018-03-04):
目前来看,信号源和电路(采样开关)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