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做DRC的时候,弹出了Specify layout cell,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9):
点了OK之后,还会弹出来,如下图:

系统:centos 7
EDA平台:cadence 617
calibre2015

网友(2018-09-12):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DRC查看错误,要打开的cell不是我自己建的cell,根本不存在

网友(2019-04-20):
怎么解决呢?也碰到了

网友:
同问,不过我是做lvs

网友A(2019-06-12):
楼上几位不知道你们问题解决了没有。
可以试试下面操作: turn off  'output cell errors in cell space' .(在Outputs选项)

网友A:
补充一点,楼主的library name 中有非法字符杠“-”。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不知道你们问题解决了没有。
可以试试下面操作: turn off  'output cell errors in cell space' . ...

已解决,感谢!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楼主的library name 中有非法字符杠“-”。

谢谢!

网友B(2023-09-03):
我也是在LVS时遇到的

网友C(2025-03-19):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LVS时遇到的

想问一下LVS解决了吗?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LVS解决了吗?

请问一下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