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un pex求助

楼主(2018-01-20):
求助  run calibreview的时候 最后提出来只有寄生的信息,电路级的器件都没有,这是为什么??有一些warning 不知道谁碰到过?

网友:
你是不是提取模型没选对哦,选成了理想模型进行提取?这回找不到器件。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是抽取寄生的.C和.R文件没有设定正确,或者没有include进来。
建议先run过DRC、LVS,clean了再抽寄生,看你的warning,DRC都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