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在vcs软件上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函数里面的信号都加不到波形上

楼主(2018-01-20):
uvm在vcs软件上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函数里面的信号都加不到波形上,只有tb_top层上例化的dut信号能加载到波形窗口:   是需要设置哪些功能吗?刚刚学习uvm点击信号会出现如下提示是什么意思:
Program cannot resolve function . This function can only be resolved in active frames

网友A(2019-12-16):
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估计和运行的参数有关,可能默认不追踪函数里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和运行的参数有关,可能默认不追踪函数里的信号。

我也是task、function内部信号都看不了,有相应的参数可以查看吗?求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task、function内部信号都看不了,有相应的参数可以查看吗?求参数

没仔细查过,只是有点印象在波形窗口看到过相关查看选项,既然有查看选项,说明是可以看到,所以我推断应该有参数配置。

网友:
function内部信号印象中只能通过打断点来看,因为不占用时间,所以没办法在波形上体现。

网友:
能抓到waveform中的都是 static类型的东西
class 是dynamic的,有一个life cycle

楼主截图2尝试把 transaction的var抓到waveform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2020-01-17):
为了调试的话可以在interface定义相关信号,再把任务里面的变量赋值到interface,就可以按照波形的形式分析了。写过RTL的软件模型,就是用这个方法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