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uvm跟vcs仿真中+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01-20):
在Makefile中
UVM_VERBOSITY = UVM_LOW
SIMV =  ./simv +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 -l vcs.log这个是什么作用+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我直接加就报错,就是不用./simv直接用-r 然后再参数后面加上+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就会提示如下错误:Illegal variable name.
如下所示:
vcs    -R $STD_FLAG \

+acc +vpi \

+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 -l vcs.log

网友:
$UVM_VERBOSITY需要你传递一个确定的告警等级的信息,比如UVM_ERROR、UVM_INFO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刚也看了下源代码的解释+UVM_VERBOSITY +UVM_VERBOSITY=<verbosity> allows the user to specify the initial
verbosity for all components.

网友(2018-03-24):
控制UVM打印等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