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modelsim后仿,所有信号都通不过标准单元

楼主(2018-01-20):
如题,不知道原因……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大神么,上个图
用了drc和lvs通过后的encounter导出的sdf文件和encounter导出的网表.v和标准单元的.v文件,我查看了信号,进到标准单元的net还有信号,出了标准单元信号就没了……
小弟实在困惑,不知什么问题,感觉像是标准单元不被识别一样,但是modelsim没报错误,请大神帮忙看看啊

楼主:
大神大神帮忙看看吧

网友:
所有的输入信号是否都有确认的电平?再检查一下各种报告里面是否有提示这个IP没有使用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帮助先!
是的,包括加的时钟信号激励,进到分频器之前还有波形,到了分频器中的标准单元就有进无出了……

从modelsim看没有提示类似的信息,只有六个个别单元没有Q端口的警告……

我明天再仔细看一下,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已解决,根本问题在没加timescale 这句话,之前用suppress把警告屏蔽了,之后tb文件中所有的时间单位都是按照ps来算的,而我设计中所有的单位是按照ns来给的,整个时序都快乐1000倍,因此就出了没有输出的问题。

所以建议如果有scaletime的警告还是最好老实加上这个语句。。。。。。

网友(2023-10-26):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根本问题在没加timescale 这句话,之前用suppress把警告屏蔽了,之后tb文件中所有的时间单位都是按 ...

太感谢了,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找了好久找到了你的贴子,我也是tb的timescale和dc icc时候的timescale不一致,导致波形都是x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