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traMax的问题

楼主(2018-01-20):
请问:1.TetraMax是否可以计算电路中各个节点为0、为1的概率(譬如各级AND门、OR门输出为0、为1的概率)?        2.如果可以,怎么做?
        3.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软件可以读出电路,计算节点为0和1的概率?
看到一篇文献,有提到用之实现,但是只有一句,此后,经过查找文献和用户指南,都暂未想到可行的方法,prime time又看到会有转换时间,但是貌似也没有提到计算节点为0和1的概率,各路大神,救命啊~~~~~~~~~~~~~~~~~~~~~~~~~~~~

网友:
干什么用呢?TetraMax好像不是做这个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用TetraMax,读入设计网表,主输入为0的概率设为0.5,然后计算电路中各个节点输出为0、为1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