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的filter线性度一直不好,做过的过来给个意见吧

楼主(2018-01-20):
最近在做一个一阶filter,很简单的电路,但是线性度就是不好,THD=-31dB。图1是电路结构,图2是仿真结果。
有做过的吗?图片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给个意见,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往哪个方向更改。

谢谢。

仿真条件:输入isin的频率fin=10M,电流源为理想电流源。ss-corner,vdd=1.42V, T=80.

图1 电路结构

测试结果

输出结果:

电路LG:

网友:
你OP里面那一对连在一起的pmos和nmos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没有电流路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忘了画出来,有通路,偏置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原因是运放工作电压太低,你现在工作电压1.42V,输出级上下各一个MO器件,按照0.2V的饱和电压计算,输出共模范围最多0.2V-1.22V,而你的输出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所以在接近满幅度的时候线性度较差。
    解决方案:提高工作电压,将共模设置在VDD/2,或者降低输出信号幅度。

网友:
这种失真,大信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作电压已经无法调整,我尝试一下调整输出幅度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
负载必须是250电阻?

网友:
线路图画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负载改变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偏置电路没有画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ass-AB 运放画对了?还有补偿?是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负载应该不是直接到地吧?如果必须是那就只能是改OP了,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补偿是到地。ClassAB没有错吧?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更改过来了,THD会好一些,但是还是不能满足要求,曲线和上面差不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补偿是到地? 有啥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借鉴别人的电路设计的,目前不清楚这个地方接地的好处。

网友:
class-AB也是借鉴?  是不是图提错了?

网友:
class-AB 运放画对了?a

网友:
可以看下p1dB,设计值可能偏小了

网友:
input 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把vin和vip的图打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是-1dB压缩点吗?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我增大驱动级尺寸,然后把输入级幅度减小,增大了一下op在10M时的LoopGain,现在满足要求了,再次谢谢大家。
我个人觉得原因,主要是因为驱动级不太够导致的,因为驱动不够,导致电压向上或向下下不去,所以才会出现上方和下方都变平的问你,导致THD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