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SPICE中如何测量单个MOSFET的阈值电压

楼主(2018-01-21):
HSPICE中有    .print vth(nmos)  和    .pirnt lv9(nmos)    的指令,不知道这两句是怎么获得MOSFET阈值电压的?准确吗?求大佬解答!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得到MOSFET阈值电压的?求讨论!

网友:
vth电压是MOS模型里面的一个参数, 这两句是把这个参数的值打出来, 应该是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我在lib文件里面看到这样的语句:  vth0=  '3.7432e-01+dvth0_n_12_llrvt'     ,然后不同的工艺角定义了不同的dvth0_n_12_llrvt的值,不知道这两句是不是直接调用的这里的vth0.
    看网上说常用的方法是通过Id-Vg图像求交点算出vth,觉得比较麻烦,如果能直接用这两句输出正确的vth,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
vth0一般是Threshold voltage @ Vbs=0 for large L;
而实际的Vth是随偏置电压, 器件尺寸变化的, 比如bsim模型中有一个复杂公式会计算实际的vth. hspice输出的vth是考虑偏压和尺寸后实际的vth.

网友:
通过Id-Vg图像交点来求Vth的前提是模型为满足平方律的长沟道模型, 而现在的短沟道模型在L比较小时会偏离平方律, 这种方法得到的vth误差可能较大, 用hspice打印的vth更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学习啦

网友B(2018-07-07):
'vth0' is just a parameter in modelcard file and used to calculate electrical specs such as Ids. If you want to get the real Vth of a mosfet, different methods are used:
1. constant current method(usually used in 0.13um technology node or below )
Vth_cc: Vgs@Ids=Ith*W/L, Ith is a certain value.
2. maximum transconductance method
Vth_gm=Vgmax-Id/gm(max)-Vd/2

楼主:
回复 网友B:

    I already know this, bu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print Vth0" is a good choice to get the Vth. If so, it will be obviously easier to get Vth by this method compared to the others.

网友(2018-11-26):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使用lv9和vth或者vtho  print的结果不正常啊,vth是10^-29的数量级大牛您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9-06-11):
引用 网友B:
'vth0' is just a parameter in modelcard file and used to calculate electrical specs such as Ids. If  ...

Good inform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 documents introducing these two method?
I searched two papers on internet, but have no permission to access the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th0' is just a parameter in modelcard file and used to calculate electrical specs such as Ids. If  ...

"2. maximum transconductance method
Vth_gm=Vgmax-Id/gm(max)-Vd/2"

It seems there should be no "-Vd/2" in that equation ?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maximum transconductance method
Vth_gm=Vgmax-Id/gm(max)-Vd/2"

For short channel length device, 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effect appear.
vds should be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So there should be '- vds/2'.

网友(2023-05-08):
hello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用measure tran vth0 find lv9想测vth值,但是输出说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