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焊块下放电路(circuit under pad)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21):
一款芯片,为了减小面积,将ESD保护器件放在PAD下。     发现一些半导体工艺厂商工艺文件里没有该方面的设计规则。
     而提供该设计规则的厂商,只允许放置他们提供的保护电路。
     我的问题是:
     1、CUP会给键合带来哪些可靠性问题?
     2、采用CUP设计的芯片,在封装前,需要和封装厂商确认哪些技术信息?

谢谢!

网友:
键合时的应力有打裂PAD下器件的风险,CUP设计需要选用应力小的打线,(封装大厂机台稳定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小厂出问题的概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查了资料,说,金属上的介质,像材料梁(material rigid),在键合时,
会发生位移。

所以:
      1、定铝用厚铝
      2、下层的铝尽量用底层
      3、金属的面积要小

大家还知道哪些设计要点,请告知。

网友B:
对CUP的芯片,铜线wire bond工艺目前看到比较多的design rule要求铝层在1.0um以上, 有些工厂0.8。。。打金线的话,CUP基本没影响。

网友C(2024-11-22):
引用 网友B:
对CUP的芯片,铜线wire bond工艺目前看到比较多的design rule要求铝层在1.0um以上, 有些工厂0.8。。。打金 ...

请教一下,1um以上的厚度一般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的呢?应力吗?如果金属厚度过薄会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1um以上的厚度一般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的呢?应力吗?如果金属厚度过薄会有什么风险呢? ...

WB露底,或者不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