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焊块下放置ESD保护电路

楼主(2018-01-21):
一款芯片,为了减小面积,将ESD保护器件放在PAD下。     发现一些半导体工艺厂商工艺文件里没有该方面的设计规则。
     而提供该设计规则的厂商,只允许放置他们提供的保护电路。
     我的问题是:
     1、CUP会给键合带来哪些可靠性问题?
     2、采用CUP设计的芯片,在封装前,需要和封装厂商确认哪些技术信息?
     3、CUP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个?
谢谢!

网友:
能不能CUP,取决于键合类型,如果是楔焊的话,就不能放CUP。球焊就可以。 任何对应力敏感的电路都不要放在芯片四周。

网友(2018-04-05):
会影响ESD效果,最好确认bonding 线径,TOP metal厚度。PAD结构,然后和封装厂要设计规则,一般都有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