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CUP(在压焊块下面放置ESD保护电路)版图设计的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8-01-21):
一款芯片,为了减小面积,将ESD保护器件放在PAD下。     发现一些半导体工艺厂商工艺文件里没有该方面的设计规则。
     而提供该设计规则的厂商,只允许放置他们提供的保护电路。
     我的问题是:
     1、CUP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2、CUP会给键合带来哪些可靠性问题?
     3、采用CUP设计的芯片,在封装前,需要和封装厂商确认哪些技术信息?

谢谢!

网友:
cup详细解释比较麻烦,所以就根据你现在的项目简单说,主要有以下方面的问题:用几层metal.顶层metal厚度。打线线径,用cu还是au.这些知道后,可以和封装厂要一下设计规则,然后和工艺厂要一下cup 的pad规则两者结合就可以了!工艺厂一般规则比较严苛,不容易满足。esd或者做在pad下会影响esd效果,打线的时poly损伤,,其他电路做pad下一样会有问题,面积紧张最好是把不不需要匹配的电阻,或者pip电容放在pad下,实在不行了在放es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您看我是否理解了您的回复要点:
1、可靠性问题主要是键合时多晶的损伤
2、需要版图设计前,和封装厂要规则。
优点不明白的是,我的理解,ESD放在PAD下,是否有利,因为减少寄生?

网友:
的确有优点,放电路径变短了。

网友:
工艺厂主要关注topmetal厚度,厚金属才能做CUP。 如果工艺厂确认可以CUP, 那么pad下面放ESD CELL是没有问题的, 再注意一下VIA孔的位置和连线就可以了。  封装需要考虑bonding wire直径, 可以确定最小的pad size, 然后就是pad位置是不是适合bond到合适的引脚上, 具体要求有bonding wire长度(min/max), 跨在芯片上的线长, 线与线之间的pitch.........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PAD下放电路主要问题是,金属上部的介质,在键合应力下会位移,
所以:
1、如回复的指出的,顶铝要用厚铝
2、下面的铝尽量用靠近下层的铝
3、金属的面积要小

网友A:
也不是一定要用厚铝,如果你选择0.8mil的打线8k的top metal 完全可以做cup.

网友:
bonding线径的选择,及是用au.还是cu等,需要根据你的产品需求,因为不同线径及材质会有不同键合力,需要对应不同的topmetal,才可以做cup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一定要用厚铝,如果你选择0.8mil的打线8k的top metal 完全可以做cup.

4层metal 0.8mil cu线,做cup是否会有问题,8k厚度

网友:
回复的很详细了

网友(2024-07-03):
回答得很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PAD下放电路主要问题是,金属上部的介质,在键合应力下会位移,
所以:

请教一下,为什么厚铝可以解决键合应力下的位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