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跪求各位大神 Layout XL 操作用法

楼主(2018-01-21):
各位大神,有谁能给解释一下 Layout XL 菜单栏中每个选项的意思,有资料也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
你可以一个一个菜单切出来,这样才好解释。。。。。 或者也可以直接看cadance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 floorplan 选项下的一些应用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oorplan/place/route 你这是要在模拟环境下做小规模数字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做一下研究,以前没用过Layout XL 画版图,想了解一下菜单栏中每个选项的意思,现在了解到了floorplan了,不怎么能搞懂,大神能给解释一下吗?或者有资料也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
精通layout-xl其他菜单, floorplan/place/route 这三个用的比较少。 通常 我自己做小规模的数字模块的时候, 不会用自动floorplan,  直接用place菜单,布IO,  布CELL,  然后用route去连线。  供参考。

网友(2021-03-29):
那位大侠有XL的教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