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C工作量评估

楼主(2018-01-21):
RT,28nm上的主流多媒体SOC做一次完整的CDC大约要花多久?

假设只有一个人做,非老手。。。目前只跑过spyglass的training labs...

哦,design都已经ready了。。。绝大部分ip都是arm/snps的,少数接口,系统控制/pinmux、clock/reset等自己写的。

求有经验的高手帮忙评估。。。

网友:
cdc是慢慢迭代的过程。

1. 先将顶层的基本的约束写好,  包括时钟, 复位, input output 的时钟域。
2. 如果有设计上规划的subsystem, 建议将subsystem 单独做,然后将sgdc/waiver读入进来。
3. 各种需要固定值的case analysis写好。
4.一些不方便弄的模块,如iomux,可以用黑盒处理 assum path。
5.有些模块不需要检查,不关心其内部cdc,只关心其input 和output是否OK,如clock divider,  golden 的async bridge 等
6. 各种ahb/apb reg 配置的静态信号写出quasi_static
run  查看结果。
分析每一条报出来的ERR,或者添加约束, 或者添加waive。(建议添加约束,可能可以将大量相同原因的ERR都清掉, 而waive则只能一条一条waive 太吃力)。 有些不太确定的path,一定要喊module owner一起看,切不可随意waive。

继续run。 继续添加约束or waive。

直到最后,所有的ERR没有了。。。。

这是一个大工程。

写的不太好,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网友:
我怎么感觉搞反了呢。不应该是设计者提供cdc的所有内容吗
后端去chec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端会管cdc的问题吗?最多会报出来,有条path  timing violation, 让你来看是不是真实path。
   cdc 是rtl design时候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会是后端去管这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看了你cdc的收敛流程,感觉变后端了。
   我表达意思,前端设计的时候把所有CDC的东西,得到这个东西不是靠工具,靠自己去后期去忽略,设计的时候就设计好了。

   原来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凡是CDC的地方都是调用标准的module,看到名字就知道这地方是跨时钟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弄的,反正我们这里流程就是这样子了。

如果说需要做CDC的地方都有特殊标记, 那要是没做跨时钟域处理,也就是没有标记。
后端怎么去看这个没做跨时钟域处理的地方是否有问题?

还是不懂为什么是后端去check这件事。
如果对于一个新写的模块需要做CDC,难道不是designer 自己去把这事弄好,还需要后端来帮忙?

我理解的后端是把FLOOR PLAN 做好, 把CTS 做好, timing 满足, 符合各种DRC。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谦虚了。。。总结的很好,和spyglass的培训建议的流程是一致的呢。

   就想请问一下这样一个full chip cdc的大工程以您经历过的项目来讲,大概会花多少时间收敛啊?假设从soc的所有代码ready开始做,designer也相当配合review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哈,CDC是前端设计的问题,后端是管不了的。。。

像您说的跨时钟调用成熟的跨时钟Module是一种很好的设计习惯,很可能大概率就避免了cdc的问题,即使不做cdc也无所谓(就我经历过的项目不做cdc分析也能顺利TO甚至量产的)。

做cdc就是为了防止有些跨时钟的地方designer自己设计但没有考虑周全,降低设计风险,增加TO成功的信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取决于设计, 如果代码量很大, 时钟又很复杂, 那run 一次得几个小时。
      跑一轮, 然后看一遍,应该一天时间就过去了。
      具体要看迭代几轮了。

      还是先让 module owner 先把自己负责的模块的一些约束先给出来, 这样让负责cdc 的人员工作量小一些。

网友(2019-11-13):
学习了,spyglass cdc流程

网友:
看系统复杂程度和设计人员的代码风格,如果所有的CDC都是一个模块内搞定那估计很快,如果东一块西一块,代码量一大眼睛都看花了。顶层人员一般只负责搭建环境,跑完让设计人员自己去跟,自己看估计没啥效率,因为最终都是模块owner决定是否合理。

网友(2023-04-24):
请问楼主跑的是哪个traning labs,想学习spyglass-CDC_Traning slide这个里面的几个lab,但是到处都找不到。

网友(2024-08-09):
软件转芯片,感觉cdc就是软件领域的多线程,非常头大

网友:
学到了 学到了

网友(2025-07-22):
https://youtu.be/bZPzLTJ3ieE

cool cdc videos 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