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综合时屏蔽一个模块的自动插入时钟门控?

楼主(2018-01-22):
请教DC综合时屏蔽一个模块的自动插入时钟门控?
好像是命令set_clock_gating_signals  -design design_name,但是具体要怎么写?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clock_gating_objects -exclude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不知道后面要怎么填,比如module名AAA,文件名AAA.v,屏蔽时写成set_clock_gating_objects -exclude AAA吗?试过好像不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instance name
例如   A/B/reg_1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