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 ref spur tran的DFT问题

楼主(2018-01-22):
求教各位,PLL 瞬态仿真,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去做DFT发现取的起始时间不一样,DFT体现的谐波差别不较大

比如fre=10M,DIV=32,FOUT=320M,仿真时间100us,做DFT时 from=70u to 99.1u和from=60u to 99.1u 取出来的频谱差别很大,我想观看10M的谐波,要差出10db左右,但是频偏20M的谐波变化不大,还有也对比了dft时 from90u  to  90.1u  和from90u to90.9u  也不一样

抱歉各位暂时没有图片

个人感觉如果已经确定锁定,只要取到10M和320M的公倍数100ns,理论上取点的起始位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不知道各位如何去评估PLL的 ref spur,这种瞬态+dft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衡量,即便能够有趋势,以便于两个CP进行对比
还有是不是我本身dft的设置,导致结果不够准确,谢谢各位

网友:
你的仿真精度是多少(maxstep)? 70-99 和 60-99 你取的点数分别是多少?
假设maxstep取0.1nS,那么 70uS to 99uS 点数我会取(99-70)uS/0.1nS=290000.
你可以试试看,我是这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