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modelsim运行脚本

楼主(2018-01-22):
有大神有run.do的范本嘛

网友:
onerror {resume}
quietly WaveActivateNextPane {} 0
add wave -noupdate /top/tdd_sw_vif/tdd_sw_ctrl
add wave -noupdate /top/tdd_sw_vif/clk_30_in
add wave -noupdate /top/tdd_sw_vif/vca_sw_trig
add wave -noupdate /top/tdd_sw_vif/vswr_sw_trig
add wave -noupdate /top/tdd_sw_vif/tor_sw
add wave -noupdate /top/hw_dut/cpri_rfs_s
add wave -noupdate /top/hw_dut/use_tdd_ctrl_label/tdd_ctrl_i/bfn_estimate
add wave -noupdate /top/hw_dut/use_tdd_ctrl_label/tdd_ctrl_i/bfn_time_o
TreeUpdate [SetDefaultTree]
WaveRestoreCursors {{Cursor 1} {2979643422 ps} 0}
quietly wave cursor active 1
configure wave -namecolwidth 150
configure wave -valuecolwidth 100
configure wave -justifyvalue left
configure wave -signalnamewidth 1
configure wave -snapdistance 10
configure wave -datasetprefix 0
configure wave -rowmargin 4
configure wave -childrowmargin 2
configure wave -gridoffset 0
configure wave -gridperiod 1
configure wave -griddelta 40
configure wave -timeline 0
configure wave -timelineunits ns
update
WaveRestoreZoom {0 ps} {20336066358 ps}

上面是我仿真时用过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用m的图形界面仿真的时候,每做一步,下面不是有对应的命令么,把那些命令拷贝下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