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duino的Analog输入无法读取负电压

楼主(2018-01-22):
请问Arduino的Analog输入无法读取负电压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轉換成正電壓。

楼主(2018-03-07):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这样要设计额外的电压转换电路?岂不是画蛇添足了,本来用Arduino的目的不就是开源硬件简单方便么。

网友(2018-04-12):
方便,自然就會存在方便的限制。如果說世界上存在著又簡單又方便又能賺大錢的事,麻煩LZ請第一個告訴我喔。

网友(2023-12-11):
這世間,萬用硬件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