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vco p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18-01-22):
大家好,我最近仿真vco相位噪声,发现0dbc的点为啥不是在 0Khz处,而是大概在1.3Khz处,是我设置的错误还是pss仿真的时候载波频率没有很精确的算出来?谢谢

网友:
Reply 1 # wh891206

       tstab is very high, use 100n instead of 10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最想问下为什么有大于0dbc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人说是在低频本来就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
0dbc的点为啥在 0hz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0hz处就是载波,载波跟载波能量比为1,就是0dbc,是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位噪声的定义不是“频偏处的能量比上载波的能量”。相位噪声就是“相位”的噪声,只是上世纪70年代大家用这个比值近似,现在可以说它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一说好像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计算的时候cos(wt+相位),然后相位是微小变化的,通过计算,约等于coswt+偏离载波的频率。因为计算有省略的部分,所以导致仿真时这种情况?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位噪声只用简单的从相位角度来考虑就好了
实际相位与理想相位的误差在频谱上的表现,就反映了这个相位误差变化的大小与快慢
所以不难理解在低频出超越0dBc,甚至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相位误差超过了2*pi了。
就像一个手表走了一个月,差了60秒,相位误差远超一个周期360deg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回复差不多懂了。我还想问个问题,按你的意思超过2pi就等于大于0dbc,也就是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曲线是相对2pi的量化。但是相位噪声到jitter的换算公式  ,分母是在频域上对前边所说的量化值的积分,这里分母又除以了一个2pi,然后乘以周期换算成jitter,是不是重复除了2pi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之前看到类似的帖子您也有回复,楼上的那个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式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