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nt 太长打印不出来?

楼主(2018-01-22):
如图,我第四列代表   -i1(m_tt_rvt_nmos_on)/i1(m_tt_rvt_nmos_off),但是.print 之后只显示了  -i1(m_tt_rvt_nmos,怎么让它完整的显示出来?并且这个名称和数字有办法对齐吗?

楼主:
怎么显示不了图片....

网友:
可以试试加
.option lis_new
这样.print的打印结果会单独输出到一个文件, 或许显示会比较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文件里还是一样的显示不了,还是谢谢大佬了~
    不过学到了新指令!为什么我在 HSPICE Reference Manual 里面查不到  .option lis_new  这个指令?好奇怪

网友:
不确定你的版本是那一版, 我在2012版的手册里面可以找到.

.OPTION LIS_NEW
Enables streamlining improvements to the *.lis file.
Syntax
.OPTION LIS_NEW=0|1
Default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0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 1
Description
Use .OPTION LIS_NEW to activate several streamlining improvements to the
*.lis file as noted below. A value of 0 disable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 value
of 1 enables the following:
■ Moves .PRINT data and .NOISE analysis data to separate files,
■ Suppresses operating point node voltage table that exists in the *.ic# file.
■ Prints loading information for input files.
■ Invokes console printing of simulation progress percentage.
■ Adds a convergence status update to *.lis.
■ Increments every 10% of analysis update to *.lis.
■ Reports analysis output file with analysis-specific format.
■ Prints Improved format of circuit statistics information.
■ Any .PRINT statement in your netlist generates a text file contain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a transient analysis, the file has the extension,
.printtr#.
■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information is separated to file if .OP is used in
netlist (LIS_NEW=1 automatically sets .OPTION OPFILE=1).
■ Model related information is suppressed (LIS_NEW=1 automatically sets
.OPTION NOMOD=1). Circuit hierarchy to number mapping information is
not printed to *.lis file and LIS_NEW=1 nullifies .OPTION LISLVL

楼主:
谢谢啦~我在新版本的手册里找到了,之前看的05版的,应该是太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在新版本的手册里找到了,之前看的05版的,应该是太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