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家帮我看下LDO电路为什么输出端电压无负载时一直降不下去

楼主(2018-01-22):
输出端的电压应该和右边对称位置的电压相等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输出端电压降不下去,满载50mA时可以降到1.2V,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调了好久了。

楼主:
这是一个基于超级源随器FVF的LDO电路,PM18和PM8要保持完全一致,包括宽长比和偏置电流,输出端上面是功率管,功率管的宽长比要是再低,到50mA时就稳不到1.2V了。

网友:
运放上面的两个管子,PM6和PM7的漏极怎么连一起了??

网友:
且这个电路,是个超级源跟随器,没有高增益的反馈控制,电压很不稳定,随输出负载影响太大

网友:
楼主的id很危险啊
你的PM8和PM18对称,只能走20多uA电流
然而power管是很大的,gate不会很低,这样两个nmos的drain就不一样了  走的电流就偏了
只有在负载变重,vg可以降低,让PM8和PM18的vds差不多的时候,输出才会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