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22):
调用库中nmos的版图时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It is array instance , you can change array to 1x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成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what kind of EDA tool?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只显示该层view和全显,一版tool 都有快捷键 shift f 和 ctrl f

网友:
你是完完全全的小白吗?shift+f就好了

网友(2018-04-05):
使用shift+f可以显示所有层次,当你选用ctrl+f就显示你所发的图片

网友(2018-06-07):
首先shift+f  显示  如果出不来的话说明你的工艺库没有关联上 重新关联

网友(2020-12-28):
感谢分享~~~这个的确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