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转换

楼主(2018-01-23):
搞AD转换的时候发现厂家给的程序有一处不是很明白。AD是9226,但是但是数据接收之后程序对数据进行了倒置,程序如下。ad1_in是AD9226输出,也就是程序的输入部分,在这里进行了倒置,不明白原因??求问为何

网友:
这个和ADC的控制模式有关,MSB/LSB。
那么既然厂家将输出位进行了倒置,那么就代表在当前的配置下,这样用是正确的。

网友:
和ADC的配置(输出模式)有关,MSB/LS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找到,谢谢

网友:
芯片文档资料有写,MSB/LSB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