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动对零点的疑问

楼主(2018-01-23):
各位好,小弟在看拉扎维的中文版第157-158页的关于计算差动对零点的时候有些疑问,对于书中所说的另外一种方法该如何计算这个零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一种计算零点的方法的模型是共源放大器MOS通路和前馈电容Cgd通路计算,就是Vin*gm=Vin*S*Cgd,共源放大器的模型在这个差分电路中对应不起来,还请指点。

网友:
2*Gmp*Ve=Ve*S*C 可得:S=2*Gmp/C
电流镜存在一个零点,注意该零点的位置,一般在高频处,不会对稳定性和瞬态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回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计算这个零点时Vout=0,此时由VE电压变化引起的电容CE电流变化的变化等于流过M4的电流的变化?那应该是Gmp*Ve=Ve*S*C,这个2Gmp该怎么理解?同时这样的话这个零点应该是右半平面吧?

网友:
试试这样
id2=gmn(-vin/2)
ve=-gmn(vin/2)*1/(gmp+s*Ce)
id4=gmp*ve
id2+id4=0
=> s=-2*gmp/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样按照公式推下来是没问题,但是直观的理解上Vin增大时,M1电流增大,M2电流减小,M3电流增大,E点电压减小,M4电流减小,这样M4和M2电流变化趋势是相反的,必定有电流流出到Vout,这该如何理解啊?

楼主:
各位指点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关于零极点的概念与输出的信号幅频响应要区分一下; 零点是指使A(s)分子为0的复频率s的值 (可以是正,负实数或复数), 但如果输入信号频率恰好等于实数零点对应的频率, 输出信号幅度会变为0吗? 其实不会, 输出信号幅度是由|A(s)| (s=j*w)决定的, 当w的值恰好为实数零点对应的值时, 虽然A(s)=0, 但|A(s)|确不一定为0, 这时输出信号幅度是不为0的.
比如
A(s)=s-w1 (w1>0)
零点频率为s=w1,  但在w1处|A(s)|=|j*w1-w1|=sqrt(2)*w1

网友(2025-08-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可以认为是负阻,当频率达到一定程度时,E结点的阻抗就是负的,那么该节点的电压和输入电压是一样的,即同向放大。这样在输出结点的电压会出现0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