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lef出错

楼主(2018-01-23):
小弟在用abstract对SRAM提取lef文件的时候,软件报错了,意思是说提取的VDD太多了,自己查了manual,manual里面说是可以在.abstract.options里面设置ExtractShapeLimit这一选项,软件默认是一万,可以改成任意的值,但是我自己设置完成以后,在提取的时候,软件又会自动重新设置为一万,请问大家这个问题应该这咋样解决呢?

网友:
把你的错误贴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张图片就是错误,红颜色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不extract power ne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不提取power net的话,就不会报错,但是不提取power net的话,是不是会导致提取出来的lef文件缺失信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power本来就是要手动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我提完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网友C(2021-09-09):
。。别乱说啊,lef电源地提取不全就是错误的啊。 手动怎么给stripe连接打via啊,要打死人的。

解决方式就是直接在abstract的command line里面输入: absSetOption( "ExtractShapeLimit" "要改的值")

网友D(2022-01-24):
引用 网友C:
。。别乱说啊,lef电源地提取不全就是错误的啊。 手动怎么给stripe连接打via啊,要打死人的。

解决方式就 ...

有用,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用,感谢!

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给需要提出来的金属块全打上电源地的label,会比abs跑net提取快很多。
当然这个得在设计的时候就打好。
如果是拿别人提供的那还是老老实实跑net 提取吧,免得出错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给需要提出来的金属块全打上电源地的label,会比abs跑net提取快很多。
当然这个得在 ...

一般不会超过默认值,超过了是有其他的问题,后来加了个计算gatearea的脚本,就可以正常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