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et short,怎么解决,跪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8-01-23):
前提:1. 正常flow的route出现的 short      2. pt eco 回到ICC2中 route eco出现的 short

我的解决方法:用工具把short  net抽出来,delete,进行 route eco。反复几次仍然还有short,请问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求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关注了这么久论坛,感觉像没有人了一样

网友:
几根short的话直接手动绕线,要比工具自动绕好。人比工具算法更智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做法是最初有一万多条short,工具反复迭代了十几次现在是60多条,我担心在迭代下去会不会出现增多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It is easier manually for small number of violations. 10's of thousands still too much

网友:
如果是分散的就手修,如果出现short的地方在同一个位置附近,你需要分析下short的原因,然后解决

网友:
如果没办法回退版本,一般应该就是你的方法,删了route,route 了删,但是还要看下你现在有short 区域的情况,1.修timing 在这个区域要小心,往里放cell 要顺着走线放,不要大量增加cell,每次下脚本要看下 2.梳理一下看是不是一些cell在这个地方打转了 3. 最后实在无解了 ,把这个区域的cell 搬开

网友(2020-08-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请问你那一万多条的short是如何迭代的,我现在急,想看看过程步骤

网友:
一般ECO是有hardware bug引起,所以将有问题的部分隔离,找个空闲的地方重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