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 这类 charge pump 是如何把电压疊上去?

楼主(2018-01-23):
Ti
DRV8305   这类 charge pump 是如何把电压疊上去?
一般 charge pump 是 VIN x2 .
这类好像 VIN + PVDD

网友A(2022-04-07):
其实就是dickson的最低节点连接从VDD改到PVDD而已;
另外请问研究过TI那些驱动电压可调的高边驱动是怎么玩的呢?4级bypass成2级?

网友:
The gate driver uses a tripler charge pump to generate the appropriate gate to source voltage bias for the
external, high-side N-channel power MOSFETs during low supply conditions. A regulated 10-V LDO derived from
the charge pump supplies the gate to source voltage bias for the low-side N-channel MOSFET.
  从手册描述来看,由于需要从电荷泵regulated一个10V的低侧栅极驱动电压,所以该产品使用了三倍电荷泵结构,最低输入电压4.4X3>10v,外挂两个飞电容一个负载电容,从引脚描述的飞电容耐压也可以推出电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dickson的最低节点连接从VDD改到PVDD而已;
另外请问研究过TI那些驱动电压可调的高边驱动是怎么玩 ...

有种dickson charge pump 电阻feedback loop 控制可调整 电阻可非整数.
一般fly cap   x1 x2 类 .

网友:
good discussion.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