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程 vivado 建立时间,保持时间不满足,修改思路

楼主(2018-01-23):
如图所示:打开path1的property。
其中arrival time太大,导致建立时间不满足,也就是data path太大,如下图。可以看到,是寄存器还有net的不断累加最后导致data path太大。但是怎样才能把他变小呢,首先考虑把data path变小,但是,但是把register还有net延时变小,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个约束法。
大神给指导一下吧。
其次考虑把destination clock path变大,这个可以考虑在代码中加一个或几个ibufg如下图,这个思路对吗?

假如我把set up的path1弄好了,path2,3...会不会跟着变好,还是得一个一个的来。
大神给讲讲吧,就着我的具体的问题,相信大家都会喜闻乐见。

网友:
你这是生成的核还是自己写的代码?130M过不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代码结构的问题,加1级寄存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调用复数乘法器的IP核。您说的加一级寄存器,是加在哪里呀,是加在乘法器的后面还是前面?我不是很懂呀。

网友:
多个IP核级联? 我没法看清楚你的代码结构,如果是多级级联,再每个乘法器后的输出加上一级寄存器就可以了,或者看看IP里面是否可以选择嵌入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确实是多个IP核级联。您说的方法我还没有试,我一会儿试试。受您的启发,我把乘法器的的参数设置成fullly pipelined之后,第一级latency8个,第二级9个latency,setup不满足消失了,只是这样的话我的数据控制程序还要改一下。我以前的参数设置是manual,1一个延迟。

还有一个问题是保持时间不满足。
关于保持时间违例,要么是数据到的太早,要么是时钟到的太晚,是相对的。在FPGA设计中这个相对建立时间而言比较少遇到。如果遇到保持时间违例,好好检查一下时钟路径。                                            ----------------别人说的

具体到工程中的不满足如下:
这里头源时钟还有目的时钟同步但是频率不一样,clkout1=50M,clkout2=100M,是慢时钟到快时钟,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1.是不是首先进行多周期约束
   但是多周期约束是用start point到end point还是用source clk 到destination clk;
   在见红的区域中,只有一条路径就用start point到end point,要是一片,而且见红的数据都相同,就像上图所示,就用source clk 到
   destination clk;
   怎么约束呢?像这个例子中,右击一条见红的路径,选择set multiple path之后选择source clk 到destination clk,再选择hold,设置成
   1,再勾上end。然后再report timing summary,这一片红消失了,我这样做对吗?因为我看到很多资料说应该是,set up设置成N,hold
   设置成N-1,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就是虽然只设置hold=1,红就不见了,还需不需要弄一个setup并设置成2.

2.暂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
RapidIO,跑100M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你在RapidIO的入口和出口分别加入FIFO来隔断异步时钟就行了,控制信号加上双寄存器同步或者分布式RAM的FIFO来传递。
我初步判断还是你的时钟和程序结构的问题,如果时钟低于200MHz,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考虑调整代码结构,从约束上来满足时序不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受教了,应该是代码结构不好造成的结果。
异步控制信号传到下一个模块的时候,我只是简单的用一级缓存器缓存了一下,因为是慢时钟到快时钟的缘故,有必要用两级缓存器吗?

网友:
源时钟和目的时钟不是同步时钟的话,就设置成异步时钟组或者直接false path

网友:
就像你说的,一般出现保持时间错误的情况比较少。出现这种问题第一时间不要想到怎么改约束,而是检查你的设计。按你描述,clk1和clk2是同源的,那这2个时钟应该是同一个PLL/MMCM生成的,那这2个时钟域下的数据传递时用一个异步FIFO隔开,然后在约束中,对CLK1和CLK2设置set false path。这几点处理好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单比特信息跨时钟域时至少打2拍,多BIT信号不用想,直接上异步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接触时序约束不久,感觉没有头绪,现在好一些。您的回复非常有用,让我受益匪浅,几天前的帖子,今天看到您的回复,我的理解有了个大的升华。

网友:
看你的截图,是综合以后的工程,这个时候看hold time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没布线,一般在布线过程中,工具会自己优化hold time,应该在实现完成后,再看hold time。如果综合后的setup time不满足,那布线后也基本满足不了,可以分析下setup不满足的原因,然后修改设计。对于跨时钟的约束,最好约束源到目的时钟的max_delay,max_delay如果约时钟,记得加上-data_path_only选项。如果约每条数据路径,则不需要加。约max_delay的目的是让同步器的两个寄存器尽可能靠在一起,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