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起振波形?

楼主(2018-01-24):
做一个santos的晶振,第一次做,不知道这样的波形正常不正常?起振时候存在大小波,把波形放大是正弦波,幅度也有在慢慢放大,这样波形正常吗?

网友:
第一张图是什么波形?波形在增大说明起振条件满足的, 看最后稳定波形对不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逐步增大,最后也稳定下来,只是起振前面会有第一个图那种大小波,把那个波形放大后就是第二个图的正弦波

网友:
Reply 1 # d815856116

   based on better biasing, damping factor reduced much. but you cant completely avoid the ripple at initi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Pierce', 'Colpitts'  oscillator ??

是 one pin方式吗?  有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