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布局布线时钟扇出过大怎么修

楼主(2018-01-24):
用encounter做版图后用pt做静态时序分析,要求fanout32,实际108,求问怎么修

楼主:
建立保持时间没有问题,后仿也没问题

网友:
可以写脚本按照物理位置 ec 分几路重新挂buffer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太理解,我发现,因为建立保持时间没问题之后,用命令也修不了扇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可以说说具体在ICC 中的命令是什么吗?感觉不知道该用什么命令,万分感激

网友:
fanout 不是硬性指标,transiton和cap ,没问题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是,毕竟只是warning,但又没什么办法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c里可以createcell, net然后将cell跟fanout很大的cell的input连的net同时连到新创建的cell上,然后disconnect_net 一部分net, 再将这些net连到新建cell的输出net上。 大致就是先建cell,打断原来的线,再连到新建的cell上。暂时只会这种

网友:
set_fix_fanout_enable ture

网友:
ICC2里面有一个命令是 split_fanout. 但是这个做的很粗糙,可能做了以后会影响clock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