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unpack_bytes()求助!!!《UVM实战》(张强 编著)

楼主(2018-01-24):
《UVM实战》(张强 编著)的第2.3.7节的“代码清单2-57”里的第57行,为什么要写成下面这样? data_size = tr.unpack_bytes(data_array) / 8;
这里的data_size有什么用?
可以直接写成下面的形式吗?
tr.unpack_bytes(data_array) ;

网友:
of course,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
因为这货就是这么申明的呀。
你不写 x= ..... ,它就会报warning,说你返回值类型不对。
这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吧。。。

function int uvm_object::unpack_bytes (ref    byte unsigned bytestream [],
                                       input  uvm_packer packer=null);
  m_unpack_pre(packer);
  packer.put_bytes(bytestream);
  m_unpack_post(packer);
  packer.set_packed_size();
  return packer.get_packed_size();
endfunction

网友:
这有啥好说明的嘛?返回值你没有用的需求你就不用呗,就像printf都还有返回值呢,难道你写个printf还写成下面这样?x = printf("%x",17)

只有在你需要知道printf输出了几个数的时候你才会去计较他的返回值对吧?

其实这个问题本质是我们现在很多函数调用都是用副作用来实现的,就拿你这个unpack而言,传入参数是一个ref类型,所以function里面的操作其实已经影响了你的形参。很多人觉得这样很头疼,不纯粹,所以有函数式编程( function programming ),要求所有的function都没有副作用,所有的操作都需要通过返回值来实现,比较容易上手的有scheme,你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看来为了去掉warning,还是要加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
回复  VPN_chip_design

感谢回复,看来为了去掉warning,还是要加x=......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void'(function)忽略掉返回值这样就没有warnin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网友:
怪不得看到别人喜欢用void'(un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