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有人做过SerDes芯片与fpga内的GTX/GTH等直接互传数据吗?

楼主(2018-01-24):
请问有人做过SerDes芯片与fpga内的GTX/GTH等直接互传数据吗?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具体是端系统通过SerDes芯片将数据发送到FPGA(数据传输用的是电口),FPGA通过内置的GTX等将数据接收并恢复(直接使用GTX,不是用Aurora之类的带外层协议的IP)

我自己总结的注意事项大概有:
1.SerDes与gtx的编码方式要统一,比如都是8b/10b;
2.据说gtx驱动力不足,直接用电口不能传输太远的距离(求问是否有这种说法),要确认一下传输环境;
3.自己要定义简单的传输协议,用来进行字节同步、帧同步、定义IDEL字符等;

请问我上述总结的是否有问题,以及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谢谢各位

楼主:
在补充一点注意事项:4.SerDes与fpga的gtx是否需要同源参考时钟(以前做的项目中用Aurora接口板间传数据,两块板子要同源参考钟)

网友:
不懂,帮顶。
自定义简单协议,这种做法靠谱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协议主要就是:对齐字符、idle字符、数据帧结构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常用的协议都是大量验证了可靠性的,如果自定义协议,可靠性方面是否可以保证?
比如,同步码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选择一种靠谱的协议比较安全,自定义协议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可预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