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序过差原因

楼主(2018-01-24):
在ICC工具的flow中在CTS之后时序变得非常差,翻了十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
报下timing 看下是不是时钟不平导致的,还是没有优化data path 路径,有可能没有opt design,可以往后跑,看看routing后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ce 是ideal clock tree, build clock tree后timing很差也正常,跑一轮clock opt看看能不能recover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始终不平,往后跑到routing时序越来越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我觉的这个比原来大了十倍有点太大了,不太正常

网友:
同一条path 报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

楼主:
我看了时序报告clock network delay 就非常大了,在propagated之后就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