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tree latency 为什么越短越好

楼主(2018-01-24):
大家讨论一下,clock tree的latency为什么越短越好?

网友:
1.skew 小,ocv 占timing margin小,timing好收敛
2.减少功耗,时钟功耗,修hold带来的功耗
3.对芯片可靠性,良率,性能都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为什么latency小了,skew就会小呢?是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的吗?因为我clock tree做得长了,skew也能同样做小啊,无非就是插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虽然可以修像你说的不修latency 直接插buffer,但是这样插的buffer会很多,会增大功耗的,而且你也说了,你的clock tree很长,现在的工艺来说,net delay 已经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同样的你的clock tree由于太长,也会带来功耗

网友:
在lanuch 和capture  clock 上会加上不同derate,树越长越难把skew做小,特别是在不同corner下 rc的偏移是不一样的,即使在wc* corner下平了,ml ,lt corner 下还是会有skew偏差,时钟功耗会占总功耗30~40%,越少的时钟cell 对减少总功耗是有很大好处的,越向下工艺对时钟长度越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