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TS阶段,clk的transition违例有什么处理办法

楼主(2018-01-25):
问题:CTS阶段,使用clock opt仍然不能修复transition违例,大约有三万多条。cap、fanout比较少。

请问能有什么方法能减小这些违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千斤顶!!!!!!

网友:
我们都是先让树长着   后来再用PTECO修  40nm的
fix_eco_drc -type max_transition
后面的option就看你自己man出来然后用了

网友:
正常flow 不应该有大量时钟path的transition的问题,看下跑 cts的设置transition是不是和你在pt里设的有mismatch,要从源头解这个问题,时钟transiton 会对你的timing 影响很大

楼主:
1. 我正常的flow也是,比如clock的drc在pt ceo里面修,但是我在pt里面看到涉及clock的transition violation实在太多了,上万个。我就返回来看下CTS阶段工具有没有处理好,结果真出现问题了,没给我修。

2. 我在ICC和pt里面,clock path max transition为0.5,我看CTS阶段的report,clock settings在每个scenario下都已经设好,然后再让工具执行,结果他就是不给我修。

网友(2023-02-10):
引用 楼主:
1. 我正常的flow也是,比如clock的drc在pt ceo里面修,但是我在pt里面看到涉及clock的transition violation ...

芦竹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遇到跟您同样的问题,在CTS前设置data path和clock的max_transition,PT中显示data path的vio不太多,但是有大量的clock vio,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