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MSP430的代码移植到ALTERA NIOS II里面

楼主(2018-01-25):
如何将MSP430的代码移植到ALTERA NIOS II里面,比如串口0、1(GPS),定时器等等。有430的c代码,但是不知道怎么移植到niosii里面,搞了很久没有头绪。

网友:
需先對應MSP430的硬體設計Qsys,然後把IO的位址對應正確,如果有中斷,也需改成NIOS使用的。

网友:
NIOS II 有现成的串口和定时器的库,以及参考例子,不需要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