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润上华的工艺PIMP和NIMP层次需要光刻吗?

楼主(2018-01-25):
华润上华的工艺PIMP和NIMP层次需要光刻吗?其它工艺的这两个层次呢?

网友:
这两个难道不是DEVICE source/drain 的注入吗? 需要先光刻然后做注入。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大部分用到的 layer 先光刻做成 mask
再用 注入 或是 蝕刻 來做

网友:
所有出mask 的layer都需要做litho

网友(2018-04-05):
需要做mask,光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