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orne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01-25):
在仿真中,一般会遇到5个MOS corner,3个res的corner,3个cap的corner,那么,仿真时要怎么仿真才更合理?

我的做法是,mos_tt, res_tt, cap_tt放在一起,当成tt corner
ff,ss同样,
然后fs和sf中,res和cap使用tt。

最近在想是不是需要组合成45种情况,都做仿真,或者分析其中最worst的corner组合?

另外,mos、res和cap的corner是否具有相关性,(就是mos在ttcorner,一般res和cap也在tt corner)?

请论坛大神赐教!
多谢!

网友:
看似不用

网友(2020-03-07):
这个需要遍历,5*3=15个Corner都需要仿

网友(2020-07-24):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刚好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8-26):
我们这边的工程师讲,仿真不嫌多,最好是45个case全部仿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