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中调用FIFO 的ip核的问题

楼主(2018-01-26):
求助fpga 中调用FIFO 的ip核,写入数据正确,读出几组数据中间会有一两个不正确,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写时钟一定要大于读时钟才行,不然数据有时候会不正确

网友:
读写带宽要匹配才行吧
写时钟快过读时钟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要看是否写满了,写满了在写,就有问题,   读要看是否读空了,读空了再读,就有问题

   从逻辑上去向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看时钟快慢的问题,关注一下信息:读写信号、时钟、空满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比读快,得丢数

网友:
一般要根据full和empty信号控制读写吧,满了不写,空了不读,和读写时钟关系不大,FIFO功能之一就是处理跨时钟域的数据

网友:
非常感谢 很好

网友:
看看你的指针控制,还有clk是不是连错了,不能同时读写相同地址

楼主(2018-02-28):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的意思是空满状态以及几乎空几乎满状态,读写使能都满足的情况下,要注意读写时钟的快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还有空满状态,几乎空几乎满状态,以及读写使能一同控制才行,我做的是FPGA当做一个缓存,读取一个大容量的数据信息,存入FIFO,在CPU空闲的时候读出所需的数据,数据存入FIFO的脉冲频率和读出是一致的

网友:
读写要依靠空满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写使能比读使能快会丢,但写使能和读使能频率一致时,就必须要写时钟大于读时钟

网友:
你最开始对fifo的理解就是错的,现在也别管什么空满了,最原始的fifo操作概念就是,写入多少个,读出就应该多少个,这样才能正确操作。。。。然后你基于此概念,再去利用fifo的full、empty、almost_ful、lmost_empty等去控制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无话可说,看清楚再回复,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恐怕是你自己的理解不够吧,一来就问为啥会丢,后面又得出写入速率一定要比读出速率大才不会丢数这种可笑的FIFO操作结论,不知道你的逻辑入门没有,好了,我不争了,你还是自我陶醉吧。。。。反正我做fifo缓存,无论读、写端谁快谁慢,从未出现丢数,而且吞吐率几乎100%。。。。

楼主(2018-04-08):
回复 16# glace12123 不知道是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何必坚持

网友(2018-05-18):
看来楼主还没入门,也不谦虚,  glace12123  的回答很好。你注意去理解,他的这段话:   最原始的fifo操作概念就是,写入多少个,(然后)读出就应该多少个,这样才能正确操作。。。。然后你基于此概念,再去利用fifo的full、empty、almost_ful、lmost_empty等去控制读写。

楼主(2018-07-26):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个人觉得您说的在理,时钟快慢对于异步fifo本就是很正常,只要空满标志读写使能等控制好,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难到是时序的问题导致的吗?另外有个问题,对于fifo而言,这个吞吐率是什么概念呢?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数据一直传输并且数据无错误的情况下,输入速率=输出速率=吞吐率,反映了系统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处理)数据的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用给他回复了,他压根就没有做过正规逻辑项目,fifo使用不是纠结哪边时钟高哪边时钟低,而是要通过读写时钟频率,读写位宽,读写数据burst长度和间隙去综合确定读、写的带宽,原则是设计的fifo长度要达到读、写带宽匹配,他完全是懵的,再解释也没有意思。。。

网友:
FIFO和读写时钟的快慢没有关系,是异步时钟,谁快,谁慢都是可以操作的!
主要还是对读写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