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信号用示波器该如何测试

楼主(2018-01-26):
如何用示波器简单地看一下以太网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2018-04-13):
楼主你好,你有找到方法测试吗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以太网信号从100M和1000M以及10G的类型来区分,其信号波形的表示形式有很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编码标准,具体可以去参考IEEE关于以太网相关的协议 ,里面有对信号的具体描述。

网友:
这个要看你自己是要量测什么?
跟楼上说的一样,10M 100M 1000M 10G 。你要量测什么?
普通的可以用电脑pin 或者SNR。
更细项的高速示波器量测

网友(2018-06-28):
Tektronix or Keysight 都有提供相關的測試軟體, 建議找他們諮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