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max add_atpg_constraints的疑问

楼主(2018-01-26):
新手。在使用tmax add_atpg_constraints命令时,将某个信号约束到0,
用report_atpg_constraints可以report出来,
但是把生出来的pattern仿真的时候发现被约束的信号根本没有约束住。
我看user guid中介绍说“This command defines constraints that must be satisfied during ATPG pattern generation”,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觉得很疑惑,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改stil,在test_setup的时候加cycle force你需要的值,然后在load_unload的时候把值也保持住就好了,然后重新write_testbench就好了

网友:
改stil,在test_setup的时候垫cycle把你想要的值force住,然后在load_unload的时候把值改为你需要的值,然后重新write_testbench,如果还不行,就在新生成的tb中加initial模块force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情况是这样:在做atpg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的dft设计有问题,需要使得两条扫描链上的两个scan cell不能同时为1,否则其他链会受影响。
本想着使用add_atpg_primitives和add_atpg_constraints进行约束,在user guide中也有看到过类似的实例,
但是将生出来的pattern进行仿真,发现这两个scan cell并没有被约束住。
返回看tmax生成的log,确实在run atpg的时候有报过M179的warning,说“pattern rejected due to constraint violation”,

按照我的理解:用add_atpg_constraints是约束工具在atpg的过程中生出来的pattern必须要满足约束,
而报出来的M179的warning说明确实也有pattern因为不满足约束而被丢弃。
但是生出来的pattern套进去仿真发现约束还是没有被满足,觉得很疑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

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想force chain上的cell 让其一直为一个固定值? 要是这样的话,那shift进去的值不都一直是0了么?那怎么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限定它两条链上的某个位置不能同时为1,可以不是固定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这么做过。。。小弟也无能为力了~ 感觉有机会的话重串吧~

网友B:
add_atpg_constraints 最好同时设在FF/Q & FF/D
在capture phase 敲了 clock / reset 之后, 其值是可能变化的

可试试看以下组合,
1. add_atpg_primitives AND
2. add_cell_constraints 确保 shift 为想要的值
3. add_atpg_constrain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指令都有尝试过,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后来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在用了add_atpg_constraints/add_cell_constraints之后,在测该scan cell的时候,capture的过程是满足约束的,但是在shift过程约束无法满足。

网友C(2019-10-21):
引用 网友B:
add_atpg_constraints 最好同时设在FF/Q & FF/D
在capture phase 敲了 clock / reset 之后, 其值是可能变化 ...

跟您请教一下,关于capture phase 敲了一下reset,我用tmax产生的.v文件或者叫testbench 中总是遇到 capture_p_rst event,在pattern 后仿中是可以过的,但是ATE测试回来却发现在敲过reset之后的一整个pattern(pattern based)都会挂掉(随机挂,没有规律),我想请问一下capture cycle中敲了一下reset工具是想测什么,pattern产生了怎样的行为,为什么工具反馈的atpg计算结果与实际芯片的计算结果会有差异。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C:
跟您请教一下,关于capture phase 敲了一下reset,我用tmax产生的.v文件或者叫testbench 中总是遇到 capt ...

Test faults on reset paths.
Recovery and removal timing issue?

网友C:
看起来是这样。我猜工具只是测一下reset path 通不通,至于timing方面是否会有violation这个可能性是不是有就不知道了。后面pattern行为和实际测试行为表现不同,这个和我电路设计有关系,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指令都有尝试过,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您好,请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用什么命令呢?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这样。我猜工具只是测一下reset path 通不通,至于timing方面是否会有violation这个可能性是不是有 ...

您好 请问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我现在也遇到了,,仿真都是通过的,但是上板测试和仿真的scanout波形并不一致,也是从rstn拉低开始的

网友(2025-03-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指令都有尝试过,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capture 过程如何实现的? transition fault的俩pulse都能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