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位增益运放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8-01-26):
在不工作时,相位信号为0,即两边的管子导通,这个是否会将电流镜负载关掉?在工作时,相位信号为1(电源电压),两边的管子截止,只是五管运放的单位增益,但是差分对管和负载管的尺寸是3:1。这两边的管子比例是1:1,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不要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出原理啊,不知道怎么分析,有资料推荐吗?  确实说不对称的buffer,好像失调电压大一点。但是分析也不怎么会

楼主:
本人新手一枚,望各位大神教教我啊

楼主:
不要沉a

网友:
只是五管运放的单位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除电流镜负载的另外两个pmos管是有什么用呢?不是很懂哎,是不是没有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分对管和负载管的尺寸是3:1”,楼主你的描述和图不一致。是描述错了还是图错了???????????????开关管既然是和负载管并联在一起了,还能起什么作用,当然是负载了。。开关管开启的时候怎么会让负载管不工作,还是有电流流过|VGS|>|VTH|,至多是开关管尺寸大使负载管处于亚阈值区。你怎么定义工作和不工作。。。。。

差分对管和负载管的尺寸是3:1 >1是五管运放通常的做法,使输入管过驱动电压小,负载管过驱动电压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输入管和负载管一边相对于另一边尺寸是3:1,即两边是不对称的,以图为准,不好意思,语文学的不怎么好,表述不是很清楚

楼主:
不要沉啊,很急啊,跪求大神解答一番啊

楼主:
继续顶啊,别沉啊,让大牛看看啊

楼主:
我继续顶啊

网友:
差分对管 负载管的尺寸是3:1 >1是五管运放通常的做法,使输入管过驱动电压小,负载管过驱动电压大

网友:
看了看你的电路图,你的电路交代的不清楚,
1)开关管变化时,Iss电流是否会变化?
2)开关管的宽长比和负载管的关系是什么?
3)Vin的输入信号是如何变化的?

不对称的宽长比,可能是为了提供大的摆率,Iss不变化的时候,开关管导通,会让输出冲到Vdd。开关关闭后,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你好厉害啊,怎么知道尾电流源会变化!当开关管关闭时,有额外的尾电流源工作,具体电路如图所示。输入短有一个小电容,电路功能主要是传输存储在电容上的电压。
负载管的尺寸远大于开关管,分别为其8倍和24倍,我仿了一下,开关管工作时,输出约为4.89v(电源电压5v),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加一对开关管?调节失调电压吗?有人说不对称的电路失调电压比较大,我不太会分析,求指教啊!

网友:
建议你找身边的大牛帮你看看吧,里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好的,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