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下slack肯定最小?

楼主(2018-01-27):
明显的是,一条路径自身的delay在ss corner下最长,ff corner下最短。
但我一直有疑问的是,两条路径的差值也是这样吗?
也即时序检查时报出的路径slack(数据路径与时钟路径的差值)必然在ff和ss corner下是最大或最小的两个边界吗?

网友:
从数值上来分析 是这样的

网友:
slack不一定小,你要看是hold合适setup.还有,ff,SS不是最小最大边界。高纳米工艺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在底纳米工艺就不能这样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疑问吧

网友:
还是都验证吧

楼主:
这个难道在小工艺下就是要把所有的corner都看一遍的。。
好多啊。。我只是要把接口的实际时序报一下好写用户手册的AC timing的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