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四个power cut cell把VDDIO VSSIO切成了四段,相应CDL该怎么修正?

楼主(2018-01-27):
模数混合的芯片,顶层有四个power cut cell,把IO的VDDIO VSSIO贴断了,导致LVS时VDDIO VSSIO对不上,该怎么设置或者修改cdl啊?求助

网友:
四个powercell 把io power 分成的几个部分,分别在top层打上不同的text, 同事io 上连接关系跟对应的text保持一致。
或者简单的方法, 直接virtual connect io 的power 和 ground,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断了就在次IO环连上就是了嘛(有RDL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