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单位增益FIR IP核

楼主(2018-01-27):
我用MATLAB设计好单位增益的滤波器系数,然后导入 FIR 的IP核里面,系数转换成定点数了,但是此时显示的滤波器幅频特性曲线却是100dB的放大倍数,求问怎么让其变成单位增益?

楼主:
怎么搞,求问。。

网友:
MATLAB可以实现,FPGA的系数是定点数,是量化过的,一般是有增益的,想实现单位增益,对滤波后的结果进行-100db处理,不知道这样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你定点数是怎么定的?总位宽是多少,小数位占多少?

你这个增益是因为你填入的系数全是整数,这相当于定点数小数为0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懂起了,这是因为我量化系数之后认为扩大乘积,所以经过滤波器之后要进行除法运算,去除量化是的放大倍数,这样才能得到原来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