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在封装时,DFT相关的信号脚需要引出PIN来吗

楼主(2018-01-27):
请教各位同行一个问题,芯片在封装时,DFT相关的信号脚如:test_mode,scan_enable信号在有上/下拉电阻的情况下,封装还需要引出PIN来接固定电平吗?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要用呢还是不用这两个PIN, 不需要的话 你内部就该怎么连接就怎么连接,如果说你要用, 那就变成了 在你使用的时候这两个信号该怎么接的问题了, 内部有上下拉了,在芯片内部已经是有电平信号, 你就可以不用外接电平信号

楼主(2018-02-26):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我的意思是,芯片DFT PIN需要接低电平才能工作,IO本身就有下拉功能;但是担心的是只用下拉不外接电平会不会抗干扰能力不强;外部干扰会不会影响IO;毕竟只是弱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