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和vlogan的区别

楼主(2018-01-28):
如题,那位前辈可以帮助回答一下,最好能给出详细一点的介绍和例子。

网友A:
一般vcs simulation 有几种。
第一种是RTL全部是verilog,可以用"vcs" compile, "simv" run simulation.

第二种是RTL是VHDL和Verilog. 好像需要3 step process.
    1. vhdlan compile VHDL, 2. vlogan compile verilog. 3. vcs elaboration.
    如果是UVM testbench, uvm 和 RTL 需要分别compile, 否则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看懂您的回复了!
   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如果是验证环境,有system verilog和verilog。那么编译和仿真需要3 step process吗?需要用vlogan进行编译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一般3 step都是mix language, 指的是VHDL+Verilog.
Systemverilog 算是verilog的最新发展。好像vcs compile时加+sv就可以一同编译了。没必要分开compile和elaboration。你一定要分开也是可以的。user guide有讲这方面的东西。要熟练使用,user guide是逃不过的。我遇到问题一般先找user guide,再去solvnet, 最后问sup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我看了user guide,应该是不用vlogan。只是看到有人使用vlogan做compile,觉得有些奇怪。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2020-02-25):
二楼正解

网友B(2021-02-27):
引用 网友A:
一般vcs simulation 有几种。
第一种是RTL全部是verilog,可以用"vcs" compile, "simv" run simulation.

你好,请教一下:

     我正在编译一个文件,用vlogan编译没问题,但是用vcs编译就有问题,可能是啥原因?

    命令如下:
    vlogan -debug -q -work WORK +v2k +vcs+lic+wait -timescale=1ns/1ps pciebfm3_lib.vp
    vcs-debug -q -work WORK +v2k +vcs+lic+wait -timescale=1ns/1ps pciebfm3_lib.v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

     我正在编译一个文件,用vlogan编译没问题,但是用vcs编译就有问题,可能是啥原因 ...

vlogan只是编译。vcs是编译+elab。

估计是elab的时候错了。没有错误信息,很难看啦。

网友(2021-07-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vcs可以直接编译v和sv。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A:
一般3 step都是mix language, 指的是VHDL+Verilog.
Systemverilog 算是verilog的最新发展。好像vcs compil ...

最近遇到一种情况,设计中有.v和.sv,本来是可以用+sv的命令编译的,但是.v中用到了一个sv的关键字,导致用sv编译时语法报错。
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用到分步编译。

网友:
前仿只有在VHDL与verilog共同使用时才会使用vlogan vhdlan ,其他情况直接使用vcs即可,置于sv的担心,在编译选项中添加:  -sverilo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