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中选 J 选项但是取消选择后J设置依旧有效

楼主(2018-01-29):
run lvs的时候,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中选择 J 和AC AD选项,但是取消选择后,J,AC,AD设置依旧有效,还是忽略了符合J,AC,AD选项的中管子,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你把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 前面的√也去掉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也没用的,这个都试过了,哎,谢谢

网友:
我来试试i

网友:
我不管选不选没区别呀   做DUMMY全接地的管子还是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不管选不选全都不报错了,心碎了,┭┮﹏┭┮

网友:
你最好去看一下你的lvs rule里面的option,可能文件里已经把这几个选项给打开了。你去文件里改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却会是这个原因,找到的,在lvs rule里边引用了,注销掉就好了,thank you!!

网友D(2022-12-08):
哪位大佬有所有这些options的中文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有所有这些options的中文介绍吗?

蹲一个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有所有这些options的中文介绍吗?

同问???

网友:
这玩意儿翻译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