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运行skill脚本

楼主(2018-01-29):
用skill语言写好一段代码后,保存成test.il 文件,之后怎么在Candence icfb里面运行呢?

楼主:
skill 的程序接口函数API具体怎么用?有没有应用实例?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在CIW 里面输入  load “test.il”, 如果有写函数,然后在load 之后还是在CIW里输入函数名 you_prodedure( )去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大神解答。对于电路设计者而言,学习skill语言除了有助于写ocean脚本跑各种仿真外,还有其它大的用处吗?我在skill手册里看到学习skill可以定制自己的仿真工具,这个很有必要吗?刚开始接触skill,有些迷茫,望大神解惑。

网友A:
有啊,除了ocean脚本仿真,电路设计人员可以通过skill脚本对schematic进行替换、修改等操作,能从schematic 提取一些信息,相对layot人员来说,应用少一些,但是学会了绝对有好处,不会的花你可能不知道能做什么,会了之后才只能哪些可以脚本实现,很多工作都可以自动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默默顶起

网友(2018-03-07):
在CIW 里面输入  load “test.il”, 如果有写函数, 在load 之后还是在CIW里输入函数名 you_prodedure( )去执行

网友:
想请教一下,skill写的功能能否让它出现的操作窗口的菜单栏里面

网友:
load "/source/xxx.il"

网友(2018-06-24):
多数手动操作都有对应的脚本实现.所以可以用脚本代替很多重复操作,提高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rry, no Chinese input at the this computer.

I cannot agree more. If you know SKILL more, then you see the schematic and layout (design database) in a totally different way (imagining Neo seeing the agents as the green digital flow in "The Matrix" )

You can do a lot of automation in schematic, ADEXL, layout etc. Which can dramatically save you a lot of time.
And you can even create your own calculator expressions for post process.

If you just want to use by your self, then you do not need to know much about the "form(GUI)". Otherwise your work will be doubled for wrapping your code with GUI for others.

Anyway, the effort spent on SKILL will definitely being paid back. As far as you getting families with coding, then linux script, verilog/a/ms, UVM is not a big barrier for you. All of these will help you for work efficiency and broaden your career path.

Good luck and Have fun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A:
有啊,除了ocean脚本仿真,电路设计人员可以通过skill脚本对schematic进行替换、修改等操作,能从schemat ...

请问怎么对schematic的库、cellname、管子大小替换。例如将所有schematic的工艺库进行替换,管子大小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